楼主(2016-05-29):
设计系统时,有的页面会要求客户输入密码才能进入。但有时客户会忘了自己设定的密码,这时他点击找回密码按钮,plc自动计算出一个加密后的数字,客户将该数发回公司确认后解密。因该密码只起一个防止闲杂人等修改参数的作用,所以只简单加密,把原密码字节互换,再与设定密钥异或。大家还有其他什么好的算法?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比如按月日时相加的总和就是密码。就好了。就是一个动态密码了

楼主: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可逆的密码算法。之前是设定一个固定的超级管理员密码,结果很快大家都知道,相当于没有密码。现在改为密码索回必须将加密明文发回来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比如按月日时相加的总和就是密码。就好了。就是一个动态密码了
用日期这个也不错,可以很快算出来一个解密密码给客户。

网友B:
见过有人用当前时间当密码,每一分钟就换一次密码

网友C:
密码与日期时间挂钩,形成动态密码最好

网友D:
我这1至3级密码都是超简单的,但是只能简单的手动和改一下基本参数。4级密码就是一个5级才能改的数字加上触摸屏的当前分钟数,5级密码就是一个固定数字乘2加分钟数,都是维纶宏指令写的。主要是防止那帮逗逼瞎改参数导致机器出问题还在那扯机器没做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