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9):
   帮朋友处理一台 R3G355-AM14-61 的风机,现在使用的是 电脑软件控制其开与关,还有速度设置。电脑与EBM 风机使用的是 USB 转的 485 A,B 线连接控制的
  现在电脑关了,风机就不受控制,现在想通过一个 485 协议发送模块来控制风机,但是软件发送的 485 协议代码在线 ,因为软件一直与风机通讯读取,所数据不停的收到,不知道哪个是控制开,哪个是关,只能一边发送,一边接收得到的数据 再去发出,却无法控制风机,是什么情况 ?

  求玩过此设备的朋友来帮忙一下,或有相关 485 协议代码

楼主:
 人呢,没有人用过 EBM 的调速风机吗 ???

  如何外接控制器呀 ?

网友A(2018-05-15):
请问找到EBM R3E355-AM-14风机调速的解决方案了吗?我们也碰到了类似问题。
能指导我如何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