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答信号

楼主(2016-05-29):
前一阶段我在现场调试消防喷淋柜与消防栓柜【软启动柜】时,遇到了一个麻烦,软启动柜轻载启动正常,能转换到旁路,应答信号正常【消防主控需要的信号】。重载启动,软启动器一直在线运行不转换旁路,主控室收不到应答信号,即不知消防泵是否启动,【此软启动器有限流控制,电流不下降一定范围,不切换旁路】,没有办法,只好利用软启动器的输出常开可编程触点来做应答信号,将延时时间调为零【无源触点】,才满足要求
措施:将旁路接触器用作应答信号的连接线该接到软启动器的输出常开编程延时的一对无源触点上。将延时时间调为0.

网友A:
你可以把旁路的触点再并上,不管是软启动还是旁路运行都有应答信号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B:
不了解该设施,所以想问一下:这样应答信号是不是没有了延时;另外,是否需转到旁路或如何转。

楼主:
回复三楼,软启动器只做电动机启动用,电机到达额定频率转工频,旁路掉软启动器,电动机工频运行。应答信号客户不需要延时,软启动器内部是有程序的。

网友C:
启动时加个应答延时

楼主:
消防验收要求工泵启动就要有应答信号,消防主机确认水泵是否运行。

网友D:
你的软启动一直不切换才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