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0):
新人请教FX3U-32MT-ES-A输入端可以外接电源吗,最大能用多少伏

网友A:
不了解具体情况。
或可以找其说明书,看看输入端的电路结构,如何接入适当的电源。

网友B:
输入端DC24V,手册上都有,3U系列同西门子PLC一样输入即可接成源型输入也可接成漏型输入,即SS端即可接0V也可接24V,当然输入端的电源肯定外接也可接PLC本体输出的DC24V电源

网友C:
当然可以,取决于你S/S接外部的正24还是负24

网友D:
可以;标准电压DC24V;

网友E:
28v估计可以,再高了没用过
正常都是24v电源

网友F:
可以外接,具体可以参考FX3U用户手册,硬件篇,那里面有各种输入输出的接线拖说明。

网友G:
我直接用12V也可以点亮输入灯

网友H:
正常需要24V直流电。

网友I:
正常就是DC24V的
稍微高点没关系
但是还是控制一下好!

网友J:
回复 网友G:
12V有时候会误动作,干嘛不用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