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0):
昨天,一个朋友搅拌站出现了问题。让我去看看。发现就是这个传感器坏了。无反应。是两线制的供电为24伏。直径约为5MM.带有红绿指示灯。看图。是指示出料斗气缸开启与关闭。拍照的这个是好的。坏的哪个毫无反应。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图纸标号为SP 感应式限位开关触点。常开

网友A:
气缸上专用的吧

网友B:
是限位开关,以前我们用的是小日本的,不知道是啥牌子

网友C:
磁性开关

网友D:
磁电开关啊

网友E:
应该用的是电子式感应开关而不是磁簧管式感应开关。我建议你先看看是不是气缸有问题。

网友F:
有指示灯、供电为24伏,不像是干簧管。

网友G:
拆下接线端用磁铁和万用表就能测试好坏

网友H:
这个有干簧管和霍尔元件2种,目前国外品牌基本是霍尔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我好久没有来混分了,上来就看到你真是有缘啊!

网友J:
两线的应该是干簧管的磁性传感器!

网友K:
这种磁性开关10元内就可以买到。

网友L:
磁性开关啊 这种用气缸上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买过一些气缸,带的配件就有两个这种。

网友N:
霍尔限位开关

网友O:
磁性开关吧,买一个差不多的装上就好了

网友P:
磁性开关,一般用于气缸或电缸上面,上下限位较普遍

网友Q:
只知道这叫磁性开关,还不知道有干簧管和霍尔之分

网友R:
磁簧感应开关    就两条线的

网友S:
气缸上用的磁性开关

网友T:
没修过搅拌机,在下学习了

网友U:
不错,是磁性传感器

网友V:
磁性开关气缸内有磁环

网友W:
这个我们多用SMC的磁性开关
气缸上面比较多!

楼主:
谢谢大家。应该是磁性开关。看到淘宝上有买的了。还挺便宜。等买回来装上再试试,谢谢。

网友X:
磁性开关!

网友Y:
磁性开关。

网友Z:
气缸的磁性开关啊。

网友AA:
就是的干簧管

网友AB:
磁控开关

网友AC:
磁性开关,气缸活塞上有磁环,到位后开关导通。

网友AD:
注意磁性开关在气缸上的位置

网友AE:
做下记号,磁性开关

网友AF:
气缸用磁性开关,一搜一大堆

网友AG:
国产的很多啊,不贵的

网友AH:
感应限位开关,气缸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AI:
应该是霍尔电孑限位开关

网友AJ:
磁性开关就是干簧管

网友AK:
是磁性开关

网友AL:
磁控开关,不过看样子质量比我们用的好

网友AM:
霍尔元件、磁控开关,我们常用台湾的AL-21R 气缸里面有个磁环

网友AN:
就是一个磁性开关吧 就是一个通断 用磁铁靠近一下 两根线通了就是好的 灯就是一个指示作用
如果只是开关坏了换一个 如果开关是好的 那就有可能是气缸里面磁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就是一个磁性开关吧 就是一个通断 用磁铁靠近一下 两根线通了就是好的 灯就是一个指示作用
如果只是开关坏了换一个 如果开关是好的 那就有可能是气缸里面磁环坏了
统一回复。谢谢。是那个东东坏了,已经去买了。

网友AO:
SMC磁性开关可以分为有触点式和无触点式两种。SMC D-?系列磁性开关,?中无记号或为A、B、C、E、Z者为有触点式,?中为F、G、H、J、K、M、P、Y者为无触点式。有触点式无漏电流存在。无触点式磁性开关因为无可动件,寿命是半永久的,但有漏电流存在。SMC磁性开关还可以分为二线制、三线制(又分为NPN、PNP两种)、四线制(较少使用)。另外磁性开关的导线长度标准是0.5米。但也可以选择3米或5米。

网友AP:
磁性开关吧,气缸活塞上有磁环

网友AQ:
国人仿造的内部都是干簧管,进口原装是用的霍尔传感器,这就是差別。

网友AR:
这玩意进口的 很贵啊 我们都是费斯托的!

网友AS:
磁性开关 用的话首先你的气缸腰带磁性

网友AT:
回复 网友E:
气缸能正常动作就没有问题。没有气缸动作位置显示,要么是接近开关坏了,要么是气缸内部的磁环坏了

网友AU(2016-07-04):
回复 网友AK:
有可能,位置动了,感应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