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0):
三菱Q01CPU的PLC系统中用CC-LINK两连接两工位治具,1工位连接CC-LINK 1号站治具,2工位连接CC-LINK 2号站治具,现将两套治具对套,1工位连接CC-LINK 2号站的治具,2工位连接CC-LINK 1号站的治具,PLC中如何识别,如何做错误连接的报警?

网友A:
工位变化,只要上面的站号设置没变,就没关系的。

楼主:
这个是机械手工作的,治具放错工位会撞机,plc cc-link有办法识别到吗?

网友A:
CC-LINK识别不了这个位置。
+3

网友B:
修改CCLINK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治具上预留几个输入点,硬接线方式,作为夹具的ID编号,PLC对ID编号作判别,就能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