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0):
求大神指点,对于有光栅尺检测的闭环数控机床,为什么还会有误差的存在呢?
系统不是根据光栅反馈的信号逐渐消除误差,直到误差为零吗?

网友A:
机械精度,运算误差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您能说的详细点吗,计算误差我理解,机械精度( 误差)在闭环系统中不能被消除吗?

网友B:
你的精度要求多高?纳米级吗?
还有硬件度过了质量保证期之后,一般都有磨损率的,请花费资金进行售后服务。

网友C:
闭环系统控制精度主要取决于:

第一,要无差系统,也就是必须要有积分运算环节;
第二,反馈回路传感器的检测精度;
第三,设定值与实际值的规格化标定;
第四,设定值与实际值的噪声抑制,最好是数字给定(通讯)和数字反馈(带通讯功能的智能传感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當然不能消除 編碼器本身的誤差怎麼消除 編碼器安裝的誤差你又怎消除 要消除這些誤差 你還需透過一些更高精度檢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