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0):
从公司普洛菲斯LT3300人机上用Pro-face EX4.0下载了工程,现在上传到另外一台人机上时显示“该工程使用试用版创建,为了传输到人机界面,请到正式版中保存该工程”,请问是因为我的EX4.0因为不是正版的,所以下载可以,上传不行么?还是购买一个正版,保存一下就能上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公司普洛菲斯LT3300人机上用Pro-face EX4.0下载了工程,现在上传到另外一台人机上时显示“该工程使用试用版创建,为了传输到人机界面,请到正式版中保存该工程”,请问是因为我的EX4.0因为不是正版的,所以下载可以,上传不行么?还是购买一个正版,保存一下就能上传了?
求助啊

网友A:
整个正式版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B:
软件找到正确的就行了

网友C:
试用版软件输入正版授权, 工程保存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