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16-05-30):
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固件丢失 用软件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是不是你在下载程序当中突然断电了或者断了通讯线造成的?

网友C:
楼主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真是固件丢失,就只能刷了

楼主:
别人拿来修的,不能刷机,否责里面的程序丢失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知道怎么刷机,或者恢复出厂值

网友D:
刷固件吧

网友E:
刷固件吧,好像没有其它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刷的,要专门的数据线是吧。

网友F(2016-09-26):
引用 楼主:
怎么刷的,要专门的数据线是吧。
好想知道下文?

网友G:
电缆就是下载程序用的那种,只能刷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