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0):
欧姆龙IL和ILC指令做手动和自动的转换;但是怎么才能在手动转自动的时候消除手动时对自动的影响;因为你开手动时自动也一直是扫描的再转手动有时候就不会再第一步开始了。

网友A:
这就要你的程序来处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怎么处理呢加多位复位行吗,如果行怎么加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安你的思路编程序,再调试,哪儿有问题改哪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自己调试好的帮看下呗,就是警告太多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哈哈 看球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方法很多的,指令也不一定用这个

网友C:
给一个程序供参考,有注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的,指令也不一定用这个
路过

网友E:
这相当于松下的MC指令吗

网友F:
手动的时候才互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