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0):
水温机超温开关,好像失灵,设定温度110,在105度时,就跳,已经测量开关不通,但是,超温开关是新买的,KSD301,  140度。换之前,那个也是好的,但一直没有用到这么高温度,但原装的没有标示度数。纳闷,要买更高温度的吗,有用过的吗,谢谢

140*5%=7     140-7=133

133才跳啊,可是105就跳这个开关了

我没表述清楚吗?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开关的问题
质量不好!

网友B:
开什么玩笑,水的沸点是100,不可能超过这值,除非水有别的东西。

网友C:
没加压怎么会超过100度

网友D:
质量问题

网友E:
只有在标准大气压下才能到100°,你这个是封闭容器?

网友F:
设定值110度,105度就跳,很正常。温控开关不可能100%正确,都有一定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机械式弹片开关,不是温控仪

网友G:
是不是设定的偏差值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晕死,你们没看懂主题意思。是机械式突跳开关没到设定温度就断开了,要不开关质量不行,要不显示的温度不是实际温度

网友H:
热水壶常用的温控器!

网友I:
温控开关一般都是正负5°,你自己看说明资料

网友J:
正负5度,很正常,要求有这么高吗?

网友K:
质量不好就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L:
有百分之五之差,110度,105度跳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M:
机械有温控器是有范围的    用数字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晕死,你们没看懂主题意思。是机械式突跳开关没到设定温度就断开了,要不开关质量不行,要不显示的温度不是实际温度
这种开关本身有误差,你可以看下这种开关的说明书。设定110度,在105度至115度动作已是很准确了。

网友N:
水温怎么会这么高,防干烧的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