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0):
大师们请教下,我这个Y0怎么处于OFF状态,哪里有问题,是不是Y0处于ON状态就会输出10000个脉冲,输出10000个脉冲后,M8140里的值是不是10000?还有就是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的用什么指令好?重复定位误差会大吗?(这个伺服电机是控制转台,转台上有夹具,夹具上夹汽车缸体的,正转180度和反转180度是用来高压清洗的,其中涉及到机械手抓取工件的)我是新手请师傅们指导

网友A:
在执行指令之前监控下当前值,执行过程中,看下PLC的Y0输出指示灯亮了没有?当前值有没有在变化。

网友B:
针对Y0的话可以用D8340查看行走的脉冲,走完10000之后在通断驱动条件就不会行走了,因为是绝对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如果只用模拟软件Y0是不是不会置ON?我是在模拟软件上测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如果只用模拟软件Y0是不是不会置ON?我是在模拟软件上测试的

网友C:
呵呵;不要什么功能都去仿真,还是老老实实的下载到PLC内真机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大侠们,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指令要实际测试的。

网友D:
绝对值定位首先给原点复位命令,然后启动该指令

网友E:
仿真效果就这样,无效!!

网友F:
仿真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如果只用模拟软件Y0是不是不会置ON?我是在模拟软件上测试的

仿真软件仿真不了高级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