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已更正)

楼主(2016-05-30):
两个电机能否互换使用

网友A:
楼主:伺服电机不是私服电机,知道吗??
伺服电机与驱动器不能随便匹配,编码器数据格式、接线、还有驱动器电压等均需要考虑

网友B:
看不清,如果功率、型号等不一样,是不好更换的,要和驱动器配套使用的。

网友C:
都是三菱的,应该可以。不知功率是否一样,编码器分辨率是否相同。

网友D:
看到私服,笑了,不知道坛里子有没有玩传世私服的!

网友E:
同一牌子的伺服电机,修改一下参数一般是可以同用的。

网友F:
觉得楼主的意思应该可以!
楼主快说说怎么做到的吧!要详细点哦!

网友G:
大的可以替小的,小的不能替大的

网友H:
明显是型号不一致,建议不要互换。

网友I:
拍照时手能不抖不?
右边的KFS23;
左边那个什么型号?

网友J:
伺服型号不通就不行

网友I:
KFS23是与三菱MR-J2S-20A/B配套的,如果是HC-MSF23,用的话没大问题;
其它型号就不用试了;

网友F:
要相信楼主表情改改改……可以了?

网友K:
不是一个系列的就不要想了   你看看编码器是不是要样的    如果是 一样的就可以改数据后可以能用
但是看你图片也不是一个系列的    一个是KFS    还有一个应该是JE的吧

网友L:
伺服电机是要配套的。

网友M:
不一样,有个带抱闸的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拍照时手能不抖不?
右边的KFS23;
左边那个什么型号?
我也是,看的脖子都扭伤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头一次听说私服电机和伺服电机,这两个名词。

网友P:
看看驱动器能不能匹配啊

网友Q:
楼主重新拍个清晰的照片上来

网友R:
拍的不清楚,看不清,如果同规格同型号同品牌,没有不可以换的可能

网友S:
不一型号最好别互换。

网友T:
看电机型号,一样就可以 否则不行

网友U:
好像一个带刹车,一个不带刹车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别字让大师笑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在车间拍照片跟做贼似的,能不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型号和功率是不一样啊,一个200W(HC-KFS23)一个400W(HF-KW43J-S100),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三菱的伺服驱动器与电机型号是一一对应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和功率是不一样啊,一个200W(HC-KFS23)一个400W(HF-KW43J-S100),

不是一个系列的,且功率不一样,不通用的,HF-KW43J-S100这个是不是写错了,HF-KN43J-S100吧

网友V:
换过台达的  要同系列

网友I:
一个200W(HC-KFS23)一个400W(HF-KW43J-S100),
这二个根本不是同一系列的,想都别想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型号和功率是不一样啊,一个200W(HC-KFS23)一个400W(HF-KW43J-S100),

楼主呀,这个是不能互换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没敢给他换,不懂啊,还有编码器的六根线怎么接?

网友A:
这个,能够更换的都是宗师一级,也不会来修这个玩意

网友I:
不懂别乱搞了,找一模一样的型号;

网友K:
不能通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菜鸟不敢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的是通讯故障,这类故障好修复吗?

网友W:
伺服电机及驱动器是配套使用的,不可乱来,详细说明请看产品说明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