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

楼主(2016-05-31):
台达伺服电机,电机线这个接口有5根线,三根是电机绕组,还有两个根是什么线,

网友A:
动力电源侧    还是编码器侧

楼主:
动力电源测

网友B:
要么是刹车,否则就是接地,除此以外没有它途

网友C:
还有两根是刹车线。

网友D:
这是接制动电阻的端子,如果停机很快就需要接制动电阻,用以停机时电流过大保护使用。制动电阻 型号说明书有

网友E:
应该是制动的吧。

网友F:
刹车吧,那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