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

楼主(2016-05-31):
我想把XP系统换成WIN7的,不知道  s7-200    STEP  V5.5CN ,  wincc flexible   这几个软件,
WIN7 支不支持,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
WIN10  64位系统,已经安装上述所有软件,完美运行

网友B:
都支持的,没问题的

网友C:
有时间逐个安装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D:
支持,我用的WIN732位的,没问题

网友E:
早就可以支持了,win7 32位和win7 64位都做过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以前有时间试,现在真没时间了。谢谢大家的信息。

网友G:
没试过,还在用XP

网友H:
现在的版本,都有支持的了。

网友I:
WIN732位有的软件的驱动不支持,比如台达触摸屏USB驱动就奘不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J:
win7对这些软件都能支持了!
楼主就放心去升级吧!

网友K:
工控软件我都用XP系统,玩其他的用另外的机

网友L:
当然没问题了

网友M:
用好久win7咯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