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1):
   如题,车间有台设备上的mcgs屏和西门子S7-200通讯昨天出现触摸屏按键响应速度慢,也就是按完后要10多秒才响应,(开机后各类监控状态指示灯也要10多秒才正常显示出来)。已经从别的机台拆块屏换上去就正常了,应该可以排除通讯线干扰问题,将这块屏换到别的机台问题还在,基本可以确定是它的问题了,关键是我将它恢复出厂后又重新下载了一遍程序进去问题还在,拆开看里面固态电容没有明显的损坏,排线也没有明显的松动,通电后cpu温度也正常,就不知道如何下手搞了,实在不行就得送修了,但我还是希望论坛里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们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没过保送修就行了

网友B:
有可能里面占用太多内存!

网友C:
试着将数据备份后。把屏恢复一下或都清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