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分配器

楼主(2016-05-31):
请教下这个分配器是专门用的吗?哪位大侠用过的话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因为变频器段用的PU口,你用这个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原来是指这样的东西,如果用普通的端子做连接,请问可以吗?

网友A(2016-07-04):
回复 楼主:
这么说吧,如果是A800系列的一类带485口的要么要么用485拓展,要么直接PLC引那4根到端子排,然后端子排接短接片分出去。用PU口也可以这么搞,原来我的机子都是所有网线从一组端子排上引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是指这样的东西,如果用普通的端子做连接,请问可以吗?
可以,我就是用端子实际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