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1):
欧姆龙CP1H控制IAI电缸的2个位置输出点程序
以及3个位置输出点程序

网友A:
用PLC的I/O点直接控制电缸就好了

网友B:
顺序动作,不难

网友C:
很简单,最多要三个输入二个输出

楼主:
时顺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有没有这段的单独示例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有没有单独示例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有没有单独示例程序
没有,这是很简单的控制,你只是有三个位置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就是个原点位置,位置1,位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