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1):
请问谁有三菱早期的触摸屏编程软件,GOT 之前的,好像是 DU还是FU开头的。

网友A:
FX-DU的吧

网友B:
有个DU可以编写F900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谁有三菱早期的触摸屏编程软件,GOT 之前的,好像是 DU还是FU开头的。

FX-PCS-DU/WIN-C
下载地址:http://down.ymmfa.com/?id=77

楼主:
谢谢,先下载明天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这个老的软件,用的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D:
f930 940之类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