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32MT/ES-A关于ZRN指令求教

楼主(2016-05-31):
师傅们好!我是新人!请问下ZRN指令控制伺服回零,当接近开关由ON至OFF状态时,回零就完成了吗?D8140的数据会是0吗?(和前次回零的数据一样)如果有偏差,偏差会大吗?有偏差时我可以用 DMOV KO M8140吗?

网友A:
当近点狗信号由OFF变为ON时开始减速并减速到爬行速度,然后近点狗信号再次变为OFF时停止完成回原点,停止后D8340清零。
FX3U的当前值最好用D83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好!请问下回完零后D8340是自动清零的吗?不需要程序去处理吗?如果我每天开机回零的话,累计误差会不会大?如果是机械手安装工件的话,累计误差大了的话会影响工件安装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