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1):
大部分4KW以下的电动机【包括4KW】,都是Y形接法,这是指输入电压是380V时,有时也接成三角形,此时可输入220V的电压,可采用单相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如要用380V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电动机比需改成Y形接法,这样线电压是380V,而相电压还是220V。遇到这种案例只能改变电动机的接线方法,而改变变频器基频的办法不能用,用了只能使变频器报过流或过载。

网友A:
是3KW并非4KW,LZ误导啊

网友B:
时代变了,具体接法看电机。

网友C:
电机的接法不是固定的,得看标牌。

网友D:
大部分三千瓦以上是三角形,但是出现过11KW还是星形接法,具体根据电机铭牌来。

网友E:
这个电机名牌有标注啊。

网友F:
看电机看品牌,现在不是按以前的套路出牌了

网友G:
电机标牌注明了接法,如三相220V入电源三角接法:W1-V2,V1-U2.U1-W2,三相380V入电源星形接法,U2V2W2接在一块,U1,V1,W1分别接三相380V电源,这时是变频器驱动必定要用三相380V电源入的变频器,或是单相220V三相220V电源入的变频器驱动三相220V接法的电机,这种接法在小功率电机中用的较多,3KW以上电机就定标为三角形接法不可乱改接线,大功率电机只用于启动时才改变接法,目地是减小启动电流过大对电网的冲击,有关详细的工作原理我们不必探论过深,我们只是拿来应用就可以了,会应用就说眀您巳很了不起了!

网友H:
4KW可以接成三角也可以接星型,主要取决于负载

网友I:
没见过矿上用的380/660  660/1140 的电机吗?这不是一样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