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差异

楼主(2016-05-31):
当三相异步电动机做3AC380行星接法与做3AC220做三角形接法时,哪种接法转速快?哪种接法力矩大?

网友A:
你的马达功率是多大?假设2.2KW国产马达,输出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的说法转速和转矩没有变化,只有角接380v,星接660v。星接送380v电压时,转差率和转矩有变化。煤矿的电机是660v 380v 在井下就用星接,在地面需要用时就角接380v。

网友C:
只是接法不同而已

网友D:
3kw以上的电机是三角形接法,改为星接法,负载轻时电流小,节能,负载大,电流会很大,转数看不出有变化。

网友E:
3相380Y接法与3相220△接法,速度一样,功率(额定)也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因为电机的相电压没变,始终是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E:
3AC380作星形接法与单相变频器(输入单相220,输出三相220)做三角形接法会有什么变化 ?

网友E:
3相380Y接法与3相220△接法,速度一样,功率(额定)也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因为电机的相电压没变,始终是220V,而且,此时是同一台电机的两种不同接法。

3AC380作星形接法与单相变频器(输入单相220,输出三相220)做三角形接法会有什么变化,理论上是没变化,当然严格的说,还是有一点差别,因为此时是两台电机,两台电机的速度(功率)绝对有一点差别。

网友F:
速度与频率有关,接法与电压电流有关,电机功率还是看铭牌数据吧。

网友G:
应当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相380直起与三相220做三角形接法变频器启动速度不一样,变频器调的50HZ,变频器拖动的很慢啊

网友E:
与你交流?确实有点吃力!

变频启动属于降压启动,380V直启属于全压启动,全压与降压启动就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与您不是同一级别的,我菜鸟一个

网友E:
还有,变频的启动时间应该可调,默认的时间为10秒,除非自己将其调为0(0.1)。

而380V的启动时间为0秒,所以他们的启动速度不一样。

网友H:
电机名签标有这二种接法的,就没差别,一般<4kw
电机上只标一种接法的,就有区别,一般>4km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考虑启动速度,正常转起来,变频器显示为52HZ时,电机的转速也不如3AC380做行星联接转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