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1):
师傅们晚上好!我是新手请多指教,我想做个伺服电机回零和正反转,请问下我这个程序有问题吗?假设考虑到机械手安装工件,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时间久了会不会有大的位置偏差导致机械手安装工件出错?还有DZRN回完零后,D8340是自动清零吗?还是需要程序中处理?还有脉冲+方向,方向是不是需要做个程序,做成方向输出提前Y0脉冲0.5秒?

网友A:
D8340在回完零后会自动清零,不需要再用程序控制
定位指令中方向信号会自动控制,也不需要再单独用RST指令去复位

楼主:
谢谢师傅!请问下集电极开路控制,电机的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运行时间长了(在不回零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机械位置偏移过大?

网友B:
你的电子齿轮比是整倍的就不怕,约出来的会越走越不准,前提还得看你是绝对还是相对定位方式

楼主:
谢谢!电子齿轮比肯定会搞成整倍,绝对的定位方式

网友C:
这种回零好想有误差

网友D:
机械重复定位精度即使你使用伺服电机也是半闭环控制,并不能消除机械上的误差,这些误差因丝杆间隙、滑台等机械引起,你要提高精度可以使用光栅尺等检查设备构成全闭环控制。简单点周期性回零也可避免累积误差

网友E:
肯定有问题的啦,三菱回原点完成后会自动清理!M8029有锤子用呀!画蛇添足!

网友C:
程序没问题反转脉冲数给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