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硅的导电性

楼主(2016-06-01):
我们车间有一个給工件预热的电加热炉,发热元件是硅碳棒,主要成分就是碳化硅,每根1米长,直径35毫米,阻值才几个欧姆,今天随便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我们常用的砂轮,油石好多也是碳化硅做的,可是却不导电,为什么有这种差别。
如果把导电的硅碳棒粉碎成粉末,再烧结成棒状,是否还导电?
有没有懂行的,给科普一下。

网友A:
碳化硅材料具有良好的非线性导电特性,碳化硅的导电机理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碳化硅的伏安特性的非线性是由颗粒间的接触现象所引起的。其电阻可以随电场的增加而自动降低,从而达到自动调节场强的目的。所以碳化硅是一种理想的防电晕材料。

网友B:
我们单位加热炉也是用这种,把玻璃高温融化变软再放进模具压型。

网友C: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碳棒和沙轮的材料差不多。

网友D:
没见过,不过觉得1楼说的有理。

网友E:
那砂轮不是也导电吗?是真的吗?

网友F:
我们的磁力泵机封用的是碳化硅材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机会请用表测一下那个碳化硅的密封环是否有阻值,具体是多少?

网友F:
回复 楼主:
好的!
估计要很久才有机会!
都是新设备!

网友G:
这个:我只是以前的电弧炉(石棉生产设备)用过碳棒,碳硅棒没有用:因为电阻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