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简单,但不懂

楼主(2016-06-01):
为什么控制系统这部分接入的是两根火线,380v,没有回路?……接通后两根相线不是碰线了吗?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
没看到图?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差

网友B:
没有回路?怎么会没有回路?难道只有相线和零线才能构成回路?

网友C:
经过负载有电流通过就形成了回路。

网友D:
2根火线就是380了啊,一根火线对零线才是220的啊。都是可以用来带负载的哟,亲

楼主:
回复 网友D:
2根火线经回路碰一起,不炸了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说的那叫短路了才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指示灯算负载,线圈也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弟可以理解成:两根相线间,只要经过负载,是可以串联在一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指示灯算负载,线圈也算?

灯  、接触器线圈就是负载呀!

网友F:
继电器跟指示灯都是回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俺在3相电中,用个灯泡直接串联在两根相线间,可以这样玩?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你能把220的接触器用在380上吗?这个电压等级你自己要看清楚撒,不然会烧东西的。先看看书吧,我也不知道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弟可以理解成:两根相线间,只要经过负载,是可以串联在一起的?
那不叫串联 叫回路 380也能够成回路的

网友H:
图是正确的。负载是380的。

网友I:
两相之间也可以构成回路的,只不过他们之间的电压为线电压380V,有些负载需要380V电压才能工作的。

网友J:
电气大神都凑齐了,好热闹

网友K:
该图控制电压为单相380V,负载接触器KM线圈、指示灯HL1、HL2电压为单相380伏。不会短路的。

网友L:
怎么接的,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M:
我只想说回去看书

网友N:
电子式指示灯有220V和380v的,外形一样,使用要看标注耐压。

网友O:
楼主应该不是搞电气的吧。

网友P:
呵呵,楼主的疑问,俺在刚接触动力电是也遇到过。用直流电的理解方法去理解交流电是不妥的。直流电没相位的概念。三相交流电两个火线存在120°的相位差,此消彼长,不断变化,才会存在电压形成回路。建议找些电工基础书籍看看。

网友Q:
刚入门时的疑惑很正常,多实践实践就明白了!都是概念没理解清楚。电流通过器件或其他介质后流回电源的通路叫回路,电流不流经用电器,直接连接电源两极,是短路。串联电路电流只有一条路径而并联电路电流有两条或多条路径。

网友R:
回复 楼主:
傻不傻?没见过380V电源的指示灯吗?谁说回路只能是相线跟零线之间的?有的负载就是两相380V,你还不爽? 2相380V的电焊机,不也是两根相线?

网友S:
回复 楼主:
中间,有灯和接触器线圈怎么会炸呢?

网友T:
是的,接触器线圈和指示灯,都是负载;回15楼:电源加于负载两端。
29楼,“三相交流电两个火线”的叙述,似乎有点什么,但我又无法明晰确定。

网友U:
前几天一个焊工也问我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飞机得在天上飞,火车得在铁轨上跑,380V的负载就得接天380V的回路中,220V的负载就得接在220V的回路中

网友V:
380V的负载就是指示灯呀。没有短路。

网友W:
有负载就不会短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想必刚入行的其他同仁们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疑问,特别如俺半路出家的。理论知识缺乏,,,,,真诚的谢谢各位

网友X:
不会的,线圈可以看做负载啊

网友Y: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电路问题。电路由电源、控制装置(最常见的是开关)、负载[线圈(电感)、灯(电阻)、电容]、导线组成。控制装置与负载串联然后与电源并联。电源分直流与交流,交流电源分单相与三相(特殊电源除外)。电源的主要参数是容量(Kw)与电压(V)。在常用的380V三相交流电中,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是220V,当单相负载的电压是380V时就并联连接在二根火线上,当单相负载的电压是220V时就并联连接在一根火线上与一根零线上。
由于平时绝大多数380V的负载都是三相的,而220V负载都是单相的,因此在一些初学者中就有了与楼主一样的看法。

网友Z:
有负载就没事,又不是直接碰火

网友AA:
这个不是有负载么 ???接触器的线圈是380V的吧    至于灯  有好多好多额定电压的   这个灯是380V的呗

网友AB:
楼主要注意短路和负载的概念
这个不一样的!

网友AC:
380V控制回路!

网友AD:
楼主是不是还在上学呢

网友AE:
大家很热心,楼主也朴实!论坛真好!

网友AF:
看来是没有电工抄作证的人。看书学习吧。

网友AG:
引用 网友R:
傻不傻?没见过380V电源的指示灯吗?谁说回路只能是相线跟零线之间的?有的负载就是两相380V,你还不爽? 2相380V的电焊机,不也是两根相线?

语气表达的似乎不是很好
话语缓和一些,或采用技术性的表达,说的人顺气、看的人也舒服。
另,使用两根相线作为电源,通常称为单相380V。

18楼的问题,如果灯泡的额定电压是~380V的,可以;若是~220V,白炽灯的话,可以两个灯泡串联(亮度变暗)。

网友AH:
两根火线 就没有回路? 电工基础 在好好看看吧!

网友AI:
此图不是很完善,建议楼主在自己接线时控制回路加上保险或空开。主回路加上热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示灯算负载,线圈也算?
难道功率小就不算负载了?

网友AJ:
这个电源是380电压的,不必惊慌!

网友AK:
好好看书,都是这么过来的。电流通过负载形成回路。

网友AL:
回复 楼主:
线圈在直流电压可以看做阻值很小,在交流的电压下是有交流阻抗的,XL=2*3.14*f*L f是频率,工频电压=50Hz,L是线圈的电感值,其实所谓短路其实可以认为是电流大大超过限定值得情况,通过电阻或者其他负载控制电流在限定范围内就不算短路。

网友AM:
说实话,您需要多学习,干电工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作支撑,是个有知者有畏的活,多努力!

网友AN:
楼主应该好好理解一下电压和电势的概念。再有就算是短路也可以理解为有回路,只是没经过负载,所谓炸了,是电流过大。

网友R:
回复 网友AG:
这个只要看看书,多看看实际的东西,很容易就知道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R:
这个只要看看书,多看看实际的东西,很容易就知道的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以平常心,待平常事。

先学只是先学而已,后学不一定不如先学;
即使资质有区别,人各有特点,亦平常事。

网友AO:
哥们,那个接触器的线圈和灯都是380V的

网友AP:
负载的额定电压是380V的就是这么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