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1):
这个是75KW的,模块一块短路,采购回,单独上驱动板主板直流540V,显示正常,驱动光耦静态测量也正常,用面板启动,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其他不报故障,怀疑未上模块原因,温度传感器插上了,所以请教如何屏蔽或短接模块保护

网友A:
驱动板有检测母线电压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有检测母线电压的光耦。
是母线电压检测的问题?
能告诉我位置吗?这个貌似三相输入检测的

网友A:
端子母线加电就能启动,没有三相输入检测,不装模块,上桥驱动没有电压,脉冲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母线加电就能启动,没有三相输入检测,不装模块,上桥驱动没有电压,脉冲测不到。
老师,能说一下怎么不上模块,启动测试驱动板吗?

网友A:
只想不装模块的方法,你可以想一想装上模块怎么不炸模块?模块不供主电,或窜灯,屏蔽报警,或单个试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不装模块的方法,你可以想一想装上模块怎么不炸模块?模块不供主电,或窜灯,屏蔽报警,或单个试光耦。
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串灯上电启动试试吧,多谢

网友B:
我试过几次串灯泡照样坏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几次串灯泡照样坏管的
那不是一点办法没有了?

网友C:
论坛里有不少资料介绍的,可以看看。

网友D(2017-02-25):
X7断开一根线串入两只一百瓦灯泡,启动继电器旁边V33三极管拆掉(一定要拆) R188 R139两只启动电阻断开在原启动电阻两端在接入两只串联好的一百瓦灯泡之后再送电该测哪测哪

楼主(2017-12-14):
引用 网友D:
X7断开一根线串入两只一百瓦灯泡,启动继电器旁边V33三极管拆掉(一定要拆) R188 R139两只启动电阻断开在原启动电阻两端在接入两只串联好的一百瓦灯泡之后再送电该测哪测哪
多谢,我抽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