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1):
控制电机运动系统中在原点装了撞击型限位开关还需要位置传感器吗

网友A:
这两个元器件起的作用不同,限位开关的作用是限制系统的最终行程,在位置传感器失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停掉电机。位置传感器的作用是检测运动中的目标所处准确位置。
如果你的设备不需要知道目标的准确位置,限位开关就可以满足你简单的行程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电机运动系统中在原点装了撞击型限位开关还需要位置传感器吗
既然写了原点,就应该是0点位置的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再就是想光钎传感器放在电机最后行程处,光钎传感器有输入信号电机就停止。是用限位开关的目的是防止在光钎传感器失灵后行程开关起作用,防止撞坏设备。想知道这样子的话传感器是不是用多余了

网友C:
作用不同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都清楚他们的目的再问这问题就多余了,省钱不是这儿的

网友A:
不靠考虑成本,你拿光纤开关做限位开关用也可以。但没明白你说的位置传感器跟光纤传感器是怎样个关系?我的理解应该是个编码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说错了,没有位置传感器,就是光钎传感器而已,靠光钎传感器来检测的

网友D:
这个依据要求来看的吧

网友E:
传感器是为了提前停车,惯性作用冲向极限位置。所以要具体的看限位开关动作以后,电机是否有过冲,如果有,就需要提前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