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1):
近日帮查看一个真空镀膜机,此类几也帮助调试10几台,这次因客户指定用南方一家的偏压电源,在京调试后又运行半月余,晕倒温州,结果反映开机不久偏压电源烧毁,偏压厂家更换,维修N多次后派人现场排查,给出是控制系统问题,给出的结果说是给出了100多伏的电压,高电压的输入造成其IGBT损坏,问题反映到我这儿,首先感性不可能,PLC的摸入摸出最多10伏,设定的是5伏,怎么可能有100v?PLC的DA还不坏,确将它的应该是最后一级的IGBT烧毁,与电源厂家沟通,才多少明白,应该是干扰。
上月去了一趟温州,现场了解这100v的电压在哪里,算是清楚了,不论AD/DA的拿一根线,与电源地,机器外壳,或单独的地,都有80-100v的电压,应该属于感应电压,怎么降到厂家要求的30v以下,加磁环只下来几伏,想到电容通交特性,找来点电容,接上再测只有几伏电压了,但是接到电源的地又有10好几伏,只有接到单独的地线电压是最低的,好将所有与偏压电源有关的模拟线都加上电容,再按个检测一下,感应电压都在几伏,好开机试运行,1遍,2遍.......空载,带载有10来遍,偏压电源没爆。OK 回家
回来有半月,联系说偏压还正常工作,好的,结账了结。
不明白的是,这个感应电压为什么只将偏压电源损害,PLC没事?更不明白的是将IGBT烧毁。
还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说是PLC程序的问题,如果是程序不对在家就爆了,用不着到温州再爆,而且是连续的爆,这也是我一直不去现场的自信,自信程序没有错。
一年多偏压电源厂将问题甩给了设备厂,设备厂就是不承认程序错误(就是俺),理由就是PLC的信号不可能给出100v,后来知道他是量的与“地”之间的电压,还是那句,为什么不烧plc,为什么要烧IGBT,从接口到IGBT要经过多复杂的电路不清楚,但它是最后了,难道没有任何保护?
这一年多客户,也找了很多人,都没有解决,甚至还有PLC专家(估计是吹牛),客户在这专家的嘴里既然也听到了,这100v电压是plc给出的,是程序问题。
设备厂老板一定要我去一趟,去后第一步先向客户介绍这100v不可能是PLC给出的理由,再现场解决。

这感应电压为什么会烧IGBT?

加个小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A:
感应电压哪里来的

楼主:
他参考的是地,控制信号上电压没有影响

网友B:
干扰问题很伤脑的。

网友C:
PLC要是能给出100V的电就好了!

网友D:
感应电压里有多种谐波电压,峰值电压很高,很易将模块击穿,电路设计IGBT有保护电路,没有现场实测查不好定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应电压里有多种谐波电压,峰值电压很高,很易将模块击穿,电路设计IGBT有保护电路,没有现场实测查不好定论!
这感应电压是对“地”的,控制线间没有(与PLC输出一致),接口为什么不烧,IGBT应该是在最后吧

网友E:
最好有个电压稳压管,防止IGBT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有个电压稳压管,防止IGBT烧坏
产品是成品 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