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1):
求教大神   恒压供水的压力传感器安装在什么位置  我看着资料 好像有个水罐安装在水罐上的 没有安装在供水管道上的吗?

网友A:
肯定要是在泵的出口呗

网友B:
泵出口即可。

网友C:
如果供水管道中安装有蓄压罐的话,可以安装在罐体上,如果没有,则需安装在出水管道上。

网友D:
有气压罐最好装气压罐上,没有就装管道上,最好是离泵出口远点,不然压力容易波动

网友E:
应该装出水口主管上且分支点用水变化的压力波动变化影响小的节点

网友F:
一般是泵出口处。

网友G:
我赞同4楼的说法
泵出口波动太大!

网友H:
其实是应该装在你需要恒压的地方。泵出口不一定正确。

网友I:
看楼主的供水管网都有些什么设备啊?
泵出口是肯定的!!

网友J:
装配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