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脚踏开关

楼主(2016-06-01):
求推荐一款质量好的脚踏开关,输入电压24V 电流5A,一组常开触点。进口的,国产都可

网友A:
疑惑:心目中的脚踏开关均为开关类型,电压也都是AC230V以内,电流未明,但是楼主这输入电压24v有点不太明白了

网友B:
推荐凯昆的
可以某宝查询 凯昆脚踏开管   有单踏板的也有双踏板的, 要铝合金外壳那款 我公司用了很多 质量刚刚的!价格400左右

网友C:
我们都是用天得的

网友D:
脚踏开关要负荷5A比较容易触点坏,是否考虑加中继?

网友E:
关键在里边的开关质量,买一个价格外观说的过去的,回来换开关
开关价格要有心理准备哦

网友F:
脚踏开关使用频繁容易坏,我们都是自己用接近开关给改的脚踏开关

网友G:
经过中间继电器的脚踏开关很耐用,坏也是机械问题多

网友H:
卖电器配件的地方就应该有吧。

网友I:
原来用的脚踏开关不好用?还是?

网友J:
呵呵 这个就要看你的预算了 这个是无底洞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经过中间继电器的脚踏开关很耐用,坏也是机械问题多
忽然想起来,这个应该不算是机械问题,根本就是现场的暴力操作的问题,比如行车上货下来时,把脚踏开关压坏的这种。``其他各种暴力情况,请自行发挥

网友K:
大电流,加中继。

网友L:
什么控制方式?直流交流24V?5A电流不小啊

网友M:
某宝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N:
同意7楼,频繁动作机械问题太多,用非接触式的接近开关,排除了机械方面的故障。

网友O:
5A的触点有点大

网友P:
楼主;控制电流需要这么大呀?那一般的质量不能胜任,就像版主说的加个中继比较妥

网友Q:
霍尔加驱动,无触点,寿命长。

网友R:
无所谓,哪种都行,只有不是哪种特别劣质的

网友S:
我在1991年把单位一小台转改成脚踏可正反转用来攻丝,是用了最老型号LA2型按钮做脚踏开关和两只CJ10-16A/220伏接触器两只JS14时间继电器,在理工机电厂,用了接近十几年,当时受到一位姓鄂的老电工【当时的电工班长】的强烈批判,说瞎他妈弄,我屁都没敢放,都快退休了他向领导请示说脚踏开关不安全要求更换,报计划采购,买来脚踏开关,是铸铁的老大老大了,用了不到一年【我们使用频率很大】铸铁脚踏开关内行程开关经常出问题,三天两头不好使修来修去。现在啥样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T:
自己做一个比较耐用。

楼主(2016-12-06):
PLC 模拟输入信号干扰太大,加了信号隔离模块,有改善,但有时仍会突然增大。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