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梯形图编写

楼主(2016-06-01):
本人初学PLC,求教梯形图下降延微分DOWN如何写进PLC梯形图,谢谢

网友A:
直接输入down啊。。是不是有些机型不支持?

网友B:
梯形图规则没记住

楼主:
求教上面那个DOWN(522)指令,我是快捷键I,弹出一个方框,然后输DOWN,然后回车,就出现上面的情况,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后面的线圈使用了W0.0?

网友D:
CP的按键里面选上上升  下降沿就行了

网友E:
用热键非常方便,shift+2是上升沿,shift+5是下降沿。

网友F:
shift+@为上升沿,shift+%为下降沿

网友B:
楼主要的功能与二位的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