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1):
厂里有一台冲床 好像是奥马特的,3.7个kw  之前被烧坏维修回来后一直不能运行,是由plc通信485控制 频率由触摸屏控制 上电运行 现在的情况是单独用面板能控制而且也能调速!  但是改为由通讯控制就不行!参数没变 和其他相同机型一样,换过plc也不行! 新人需要多学习  还请各位师傅多多指导!

网友A:
如果不是硬件损坏就一定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全或设置错误。先恢复出厂设置,再逐条设置。

网友B:
应该是通讯参数设置问题,变频器维修后试机时以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变频器通讯参数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今天在试试

网友C:
应当还是参数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当还是参数的原因;
应该是参数不对,地址不对吧,好多人把地址改的很大,你试试

网友E:
参数要是没问题的话,可能通讯口有问题。

网友F:
检查通讯参数,通讯连线

网友G:
台达B系列参数可用面板上传后,下载到变频器试试看,可能是有哪个参数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