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1):
想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变频器,思路是1号变频器用电位器接10v的模拟电压来调速
再用1号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再抬头接2号变频器的模拟调速
但是问题:
1号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是0-20ma的电流,那这个要如何才能转换成2号变频器的模拟输入呢?
要怎么接线?

虚心求教,多谢各位指导!
是不是像下面这样接?

网友A:
直接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变频器好了

网友B:
直接将两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并在一起,由一个电位器控制不行吗?

网友C:
呵呵;变频器输出没有模拟电压?输入信号不支持模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变频器好了
就是想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变频器,但不能几个端子直接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变频器输出没有模拟电压?输入信号不支持模拟电流?
没有模拟输出电压,只有模拟输出电流

网友D:
用一个双联电位器

网友E:
用1号模拟输出电流接入2号模拟驶入电流段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2号变频器没有电流输入,只有电压输入。是一个国产的比较简单的变频器。

网友F:
楼主,简单的办法是两个变频器的模拟电压gnd信号线连接在一起,+10v电压选择一个变频器上的,电位器输出的接在两个变频器模拟电压输入端口就可以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还是用1号变频器的模拟输出,转换成电压这样接成功的。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简单的办法是两个变频器的模拟电压gnd信号线连接在一起,+10v电压选择一个变频器上的,电位器输出的接在两个变频器模拟电压输入端口就可以了呀!
其实我也总觉得这个方法不太安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简单的办法是两个变频器的模拟电压gnd信号线连接在一起,+10v电压选择一个变频器上的,电位器输出的接在两个变频器模拟电压输入端口就可以了呀!
其实我也总觉得这个方法不太安全
那是实践出来的,告诉你还不信,要是多台变频器可以同步调速,同时自己又可以微调,看你怎么办……

网友G:
如何成功的,楼主分享下吧

网友H:
用过台达的,有0-10V模拟信号输出,东芝变频器也有,其它牌子没注意;也可以电流信号并电阻,再从电阻上去电压信号

网友I:
某些品牌的变频具备模拟输出功能,且输出的电压(或电流)可根据需要自行定义。

网友J:
不就是简单的同步控制么,有钱就配个同步控制器,省钱就用三个电位器,一个主控带两个单独控制,当然效果肯定不如同步控制器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2号变频器没有电流输入,只有电压输入。是一个国产的比较简单的变频器。
哈哈 这种变频器不入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简单的办法是两个变频器的模拟电压gnd信号线连接在一起,+10v电压选择一个变频器上的,电位器输出的接在两个变频器模拟电压输入端口就可以了呀!
其实我也总觉得这个方法不太安全
那是实践出来的,告诉你还不信,要是多台变频器可以同步调速,同时自己又可以微调,看你怎么办……
微调用您这个方法也调不了呀

网友L:
把变频器电流输出,并上一个电阻。变电压输出。就行了。

网友M:
0-20mA电流输出,并接一个500欧姆电阻,就变成0-10V了。问题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M:
0-20mA电流输出,并接一个500欧姆电阻,就变成0-10V了。问题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做的,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想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变频器,思路是1号变频器用电位器接10v的模拟电压来调速
再用1号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再抬头接2号变频器的模拟调速
但是问题:
1号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是0-20ma的电流,那这个要如何才能转换成2号变频器的模拟输入呢?
要怎么接线?

虚心求教,多谢各位指导!
是不是像下面这样接?
可以这么干的,要求不是太高的话!

网友M:
并联电阻的位置放在末端效果最好。

网友O:
以前我是一个主电位器调节整线速度,每个变频器还有一个微调适应变频器差异做到全线同步

网友P:
这个估计不好弄

网友Q:
楼主自已的方法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并联电阻的位置放在末端效果最好。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M:
电阻的位置放在哪,其效果当然不一样了,放在输出端,对远传端等于是电压输出,而放在远端就是电流输出了整个回路是电流环。我们知道,对于弱电信号而言,远传的电压输出是有衰减的,而且会叠加噪声,电流输出就不同了。情况会好得多。这里不赘述。

网友R:
9楼的办法是最直接最可靠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阻的位置放在哪,其效果当然不一样了,放在输出端,对远传端等于是电压输出,而放在远端就是电流输出了整个回路是电流环。我们知道,对于弱电信号而言,远传的电压输出是有衰减的,而且会叠加噪声,电流输出就不同了。情况会好得多。这里不赘述。
今天翻了本AD的书,确实如此,电流的更好些。

网友M:
回复 楼主:
嘻嘻,光看书那只是感性认识,只有实践中对两者做一个比较,特别是长距离的传输,你就能上升到理性认识了。书本的理论知识,如果通过实践做了确认,那就是板上钉钉了,印象深刻忘不了。

网友S:
用一号变频器输出信号给二号变频器信号输入

网友S:
不需要电阻

网友T:
以前用丹佛斯的 第一个变频上装个电位器 后面挂16个 用数字通讯做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以前用丹佛斯的 第一个变频上装个电位器 后面挂16个 用数字通讯做同步
这个强,但模拟量不太准吧

网友T(2018-11-01):
确实不太准  差那么一两hz

网友U:
都是高人呀

网友V(2018-12-26):
回复 楼主:
双联电位器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