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比如,
LD  X0
OUT Y0
LD X1
MC N0 M0
LD X2
OUT Y0
MCR N0
我在主程序中已经有了OUT  YO,但在MC到MCR指令中间又有OUT YO,编译的时候说我双线圈输出,这个怎么弄?
  再如果我在MC到MCR指令之间用INC C0,但C0是在主程序中,主程序中的C0计数器会加1吗,然后执行主程序中的OUT吗?
  其实第二个问题,我就是为了避免双线圈输出想的法子,但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没看见…………
那几个问题,实践一下就出结果了不是??

网友B:
那两个图呢?

网友C:
双线圈输出并不是不允许,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用的,比如跳转程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两个线圈同时输出的情况就可以

网友D:
检验才是真理,上传实操或仿真就知道了

网友E:
在主程序中对y0加入跳转CJ PN指针,当接通主控时跳过主程序y0的扫描即可,同时扫描的相同线圈以后面的结果为准,也没啥大不了的,程序不会出错的。

网友F:
看你怎么用,用一些指令比如SET RST这类就可以。

网友G:
用M中继,然后再由M中继驱动丫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