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一台家用冰柜,启动制冷正常 但每次停机都有一个很大的响声为什么。

网友A:
大功率的老冰柜都存在这个问题,可能和压缩机类型有关。

网友B:
正常都有声音只是大小的问题
看下压缩机下面的橡胶垫是不是硬化或坏了

网友C:
这个响声是俗称“墩缸”。就是冰箱运行达到温度后压缩机突然断电出气口的高压压力回击所致,冰箱压缩机在密封壳体内用弹簧悬吊,回击力使悬吊的压缩机晃动会碰到壳体导致声响。总之属正常声音。

网友D:
正常的,很多压缩机停机会有一声响

网友E:
2楼说的好!赞一个!

网友F:
压缩机有问题了吧。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三楼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H:
3楼的说法专业!

网友E:
4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I:
通俗一点:就是水泵的水锤效应导致

网友J:
3楼的回答正确。

网友K:
3楼正解

网友L:
我家的也是这个问题,来了解一下。

网友I:
楼主如果有能力改为变频控制压缩机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大师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N:
检查下压缩机的减震,减震不好使的压缩机电机停机时可能会撞击外壳

网友O:
好专业的解释,学习了

楼主:
按你的意思那叫软起软停,一台接近报废的冰柜我再为它配一台变频 还不如再买一台冰柜 。。。

网友P:
这个经常听到 也就不怪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如果有能力改为变频控制压缩机就不会这样了
                                                        改变频运行是最好的,老冰柜了淘汰卖了才能卖一百多元
不可能为他花上几百元配个变频,其实这台立式老冰柜还真耐用制冷效果要比现在的新冰柜好,可以肯定,再买一台同样大小冰柜的使用寿命比不上这台老冰柜,这台冰柜已经用了大约十五年了封闭保温正常,目前用来做冷藏,不做冰柜用,按网友们的提示检查发现,散热器和压缩机减震有点松我都重新处理了,现在停机声音正常了。我用黑龙江生产DDS4A单相电度表测量了22天,平均日耗电0.5-0.55度,冷藏温度在3-7度之间,原温控不灵,现在改时控。

网友I:
实话说:老产品很多时候比目前出品皮实,讲究良心质量

网友Q:
老式冰柜这个声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