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因设备升级,我把松下PLC fpx-c38at里的程序更换了以后,启动运行,所有输入正常,但伺服不动作,但是点动输入伺服动作,别的输出都正常。程序和另外一个正常PLC里的一样。不知问题出在哪了?向各位大神求助。注我的PLC里面原来有密码不知道,我强制删除了,有影响吗?

网友A:
设置不对了

网友B:
除了程序之外,还有数据,可能你数据没有拷到新的机子里,仅仅程序拷过去了;

网友C:
控制伺服,我不会选择松下的

网友D:
应该就是掉数据了,一般不要删除,直接覆盖就可以

网友E:
参数弄没了吧!

网友F:
查看数据设置,是否丢失。

网友G:
再从原来的机器里copy所有的到新机器试试

网友H:
没有把所有copy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