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如何设置两线相交的地方为小圆弧样式?

楼主(2016-06-02):
eplan中如何设置两线相交的地方为小圆弧样式?

网友A:
在选项--设置里,绘制连接支路,选择点。试试看

网友B:
点击插入符号,选择SPECIAL,找到那个圆弧符号放入线路交叉处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击插入符号,选择SPECIAL,找到那个圆弧符号放入线路交叉处即可。
我的是点击插入符号,单线IEC符号-LBRL,找到那个圆弧符号放入线路交叉处即可。
很麻烦,需要一个一个放

网友D(2016-07-03):
为什么纠结这个东西?加上那个东西画出来其丑无比!

网友E(2016-10-14):
一楼的 方法 就可以解决了 这个根据客户要求吧 一般习惯不用这么设定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太麻烦了 不实用 你看一下一楼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