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故障

楼主(2016-06-02):
上电显示ups off  求大神帮忙解答,网上也找不到资料

楼主:
就是这个UPS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电池启动显示  UPS   OFF
接交流输入也显示    UPS    OFF.不会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B:
如你不是长期搞板件维修的不建议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偶尔修,一般都是电池老化。这次说明书找不到这个显示什么意思,淘宝也没主板卖,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C: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电池电压正常啊

网友D:
这是台湾产110V交流输入输出的UPS主机,楼主不会导通国内的220V进去,把主机搞冒烟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确实有两节只有10V了,我开始只是量整体电压是49V以为是正常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调压器上110的,第一次上的220把压敏电阻击穿了,后来换了一个

网友A:
我调压器上110的,第一次上的220把压敏电阻击穿了,后来换了一个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换了电池还是不行

网友E:
要么找售后,要么找人修。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人家就是找我们修的

网友D:
换新电池上去不得?估计之前的超压输入导致CPU板有问题了,还是进口的规格,国内很少有零部件的。
1、扔了,报废。
2、自行绘制出CPU板的电原理图刻苦钻研与分析,地毯式排查元件损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