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开关电源维修请教大家

楼主(2016-06-02):
变频器开关电源打嗝 七脚12V左右 ,八脚0.6V 次级电压24V只有10v左右.单独上电 八脚5V正常 ,换过 IC 431 光耦 电容正常 电阻正常。几个小二极管基本正常 稳压管不知道型号 用其它变频器电源板代换过,变压器 次级电压正常,

网友A:
5和7加辅助电压,主回路用调压器调一点看看

网友B:
我也有一台 三晶的变频器 也是开头电源问题

楼主:
继续求教

网友C:
一般来说间歇工作很可能是后面负载增大,初级电流过大保护所以打嗝。

网友D:
二次供电,驱动波形。

网友E:
你这电源部分都换过来了吗?

网友F:
负载有短路的或过载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开始换的IC是拆的旧板上的,害苦我了。刚才去买了新的换上电压低但不打隔,贴片的431换了恢复电压正常。

楼主:
继续请教 变频器装好上电报ader,继电器不吸合,惠丰1500

楼主:
现在电流检测信号不接到CPU 板 IU IV 都是负6伏左右 ,接到cpu板后一个正1.7 一个负2.6 .然后短接 cpu板的IU IV 变频器工作正常 输出电压也正常。请教大家是电流互感器 坏了,还是电流检测板上的IC坏了,或者主板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流检测信号不接到CPU 板 IU IV 都是负6伏左右 ,接到cpu板后一个正1.7 一个负2.6 .然后短接 cpu板的IU IV 变频器工作正常 输出电压也正常。请教大家是电流互感器 坏了,还是电流检测板上的IC坏了,或者主板有问题
你测一下CT输出是多少呀,测了不就知道了

楼主:
换 IC LF347  待机时去主板的信号好像 IU负0.4 IV正 0.4 故障报警解除变频器修复。还没带电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