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s7-300与电脑以太网通讯时检测不到mac地址,通讯连不上,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大多数是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线了 还是一样,找不到mac地址

网友B:
用电脑诊断下

网友C:
找MAC干嘛?找IP地址先呀,使用计算机运行PING命令,检查计算机和PLC之间的网线线路是否真正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MAC干嘛?找IP地址先呀,使用计算机运行PING命令,检查计算机和PLC之间的网线线路是否真正导通。
如果是一台新的PLC呢,你知道他的IP吗,他们使用通讯协议有可能是IPX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使用西门子的软件管理器 SIMATIC Manager  ,在硬件组态里面,可以连接CP或CPU,直接修改设备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