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如题,求助各位大神。最近刚接触欧姆龙,菜鸟一枚。

网友A:
可以去官网看看,看你用的是哪家的温控表,自家的就好几种通信方法。modbus串口网管都可以的。

网友B:
485只是个端口,走什么协议你要看看仪表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编程这块不懂啊。我查了OMRON官网如果是用欧姆龙E5系列的温控仪,可以直接调用功能块FBL,就能读取到温度,它通讯就是串口网关。但其它厂家的就不知道该怎么编程才能读取温度了....

网友C:
首先你要有温控表的通讯协议,在根据这协议在PLC里编段程序

网友D:
用RTU模式

网友E:
请先拥有硬件了之后再做决定如何编制程序。

网友F:
基本都是modbus rt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懂这个协议要怎么写啊...

网友G:
楼主,先看看仪表是什么通信协议!如果是MODBUS RTU的话可以用CP系列的MODBUS RTU简易主站来实现!如果是其他协议,可以考虑用TXD RXD用无协议实现!

网友H:
楼主我是做欧姆龙的,你可以把你的型号给我,给你看看.

网友I:
看看操作手册,编程手册的例子

网友J:
你的温控表没有4-20mA信号输出吗?有的话直接用模拟量模块读出来,程序写法就是对应的线性比例关系

网友J:
可以不用485了

网友K(2016-07-15):
我也不懂,先看手册咯

网友L(2016-09-01):
请教一下,用TXD,RXD无协议通讯需要做校验程序吗?可以RUT模式吗?

网友M(2017-01-10):
回复 网友H:
你好我想问一下您,我第一次用485和汇川变频器做通讯。你能给我一个例子看看吗?我的邮箱neil15007780034@163.com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可以不用485了
用485可以做到低成本或者较大控制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