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请教各位前辈,
变频器使用在供水设备上,在测试过程中一切正常,在工地上使用时发现压力传感器压力反馈偏差很大,请问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压力反馈偏差很大,怎么个偏差很大?压力传感器不就是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从而调节电机的转速,最终目的达到恒压供水。

网友B:
传感器是什么方式进控制器的

网友C:
你可以把变频器停掉看下反馈,是不是变频启动后有干扰

网友D:
走的是模拟信号的话有可能是干扰,或者压力表的位置放得不好波动大。或者变频器和压力表信号匹配没有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上显示的压力远小于水泵上的压力表的压力,没想明白为什么测试的时候是正常的,在到工地使用时却出现了大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是电压型传感器

网友E:
是不是变频器器和压力传感器的距离太远。

楼主:
回复 网友E:
20c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试过  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将传感器的屏蔽线接地实验过,并没有什么影响,找不到别的原因;

网友F:
是传感器的阻尼时间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我也不清楚,明天把出传感器拿回来测试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上显示的压力远小于水泵上的压力表的压力,没想明白为什么测试的时候是正常的,在到工地使用时却出现了大偏差。
用万用表测一下传感器输出信号,根据计算是否一致;明确问题出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谢谢!

网友H:
偏差大?是反馈波动大?还是指反馈信号和实际压力比较偏差大?如果是压力信号和实际压力偏差大,那首先要确认到底是不是压力传感器问题,可加装块机械压力表进行比对。反馈信号波动大怀疑是干扰引起,将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传感器的问题,我们换了传感器就ok了
供应商分析:传感器进水
我们的测试环境挺好的呀,怎么就进水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经分析,是传感器出现了问题
而且是传感器进水导致的传感器输出异常。。。。

网友I(2016-08-25):
回复 楼主:
这个反馈怎么做啊,根据压力大小自动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