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这是员工宿舍的一台即热热水器,同事说里面有响声。吱吱吱的响,我说千万别用。等我过来。刚到现场两分钟。正准备测试,一声巨响,外壳都炸变形了。威力好大。这个当时还让领导买的好的,因为担心便宜的没保证没想到还是这么脆弱,才用七个多月。已经联系厂家售后。所幸没电到人。表情。唉,现在的产品质量啊。特别是这种事关生命安全的东东,能严谨点吗?

网友A:
看故障部位,是电源进线侧的顶部接线端子座短路放的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需要详细的调查与论证,而不是事先一味责怪质量。如果后面真的调查出是质量问题,可以曝光。

网友B:
“吱吱吱”是放电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吱吱吱”是放电的声音?
那是大电流短路之前的小电流短路所产生的打火响声。

网友C:
炸的好惨

网友D:
没法便宜的洗澡了,燃气,储水烧电的,再加上这个即热的,真是民生艰难啊,洗个澡都消费不起了

网友E:
从结构看应该属于比较不错的产品,应该是进线短路了。这种东西最好不用,实在要用一定要有可靠的接地,安装漏电保护才行。耗电很大的,最低的不小于2.5KW,大的见过6KW。

网友F:
像这样的太危险了。

网友G:
继电器烧了

网友H:
这要用水时漏电了,后果......

网友I:
这种东西的确不安全。

网友J:
点击穿短路,造成放炮,实在是危险,那一定洗澡间里味道很大的吧

网友K:
我家是8kw 即热热水器。 冬天洗一次澡 1度电。。
记得有次看说明书好像是线圈加热。不是电加热管。。

网友K:
四、技术参数:
1.恒温范围≤ 60℃;
2.电压220v 50HZ;
3.最高功率:8500w;
4.空气开关≥40A;
5.工作水压0.15-0.6MP;
6.出水温度控制精度±1℃;
五、主要功能特点:
1.双核芯片,QRK-A智能微电脑处理系统;
2.采用QRK纳米远红外(非金属)发热引擎,3秒即热,安全可靠

网友L:
一句“千万别动,等我过来”体现了工控人的高度责任心

网友M:
鞭炮声声,大家放心

网友N:
确实太不安全了

网友O:
即热的真心不敢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P:
如果是正规的品牌应该不至于
仔细检查看看是不是其他因素造成!

网友Q:
功率太大,一般家庭的断路器最大也就40安。一个热水器要40安以上的,安全性不好。

网友R:
空气能虽然贵,但是节能,即热的用电量不是一般的小

网友S:
电热水器确实危险

网友T:
电流大,必定发热多,坏的几率大

网友U:
控制板输出端子炸了??

网友V:
即热型电热水器我是不敢用
曾经到生产即热型热水器厂技改过产品检测漏电设备,看了就怕怕

网友W:
只有没伤到人就好!

网友X:
感觉还是那种老式电热水器安全一些!

网友Y:
外线开关是不是太大或失灵。

我家和亲戚家都安装了这种热水器 6KW 和8 KW 的,这种热水器安装要求要高一些,

千万不要乱拉乱装,一定要符合安规,我除了电表箱开关,家里总配电箱开关后面再装二个漏电开关,

4年多经常不定期检查开关(已经更换过一次漏电开关),与主线同规格的接地线,

还有接地线和相位判断指示灯(已经发现二次由供电部门外线变动相位错误,不同地点),

相位不对机器关闭的是零线带来安全隐患。

网友Z:
这也太太危险了

网友AA:
我们公司用的18KW的,够大吧。

网友AB:
里面是不是有水

网友AC:
引用 网友K:
四、技术参数:
1.恒温范围≤ 60℃;
2.电压220v 50HZ;
3.最高功率:8500w;
4.空气开关≥40A;
5.工作水压0.15-0.6MP;
6.出水温度控制精度±1℃;
五、主要功能特点:
1.双核芯片,QRK-A智能微电脑处理系统;
2.采用QRK纳米远红外(非金属)发热引擎,3秒即热,安全可靠
类似微波炉吧。。。

网友AD:
这好危险   保护那里去了

网友AE:
我家用的电热水龙头,装上漏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四、技术参数:
1.恒温范围≤ 60℃;
2.电压220v 50HZ;
3.最高功率:8500w;
4.空气开关≥40A;
5.工作水压0.15-0.6MP;
6.出水温度控制精度±1℃;
五、主要功能特点:
1.双核芯片,QRK-A智能微电脑处理系统;
2.采用QRK纳米远红外(非金属)发热引擎,3秒即热,安全可靠
。骗人的其实都是电加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句“千万别动,等我过来”体现了工控人的高度责任心
,安全无小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吗?洗澡造成电击是很危险的

网友AF:
一看 就是发生的短路,正常...买直热式电热水器要买品牌的最好。

网友AG:
装个太阳能多好,节能环保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损坏的原因某些大神已经猜到了,可能是进线的接线端子容量不够大,发热融化,然后直到短路炸毁,某泰的C40 漏保开关居然纹丝不动。后来我反复试验漏保开关都能正确跳闸。说明该开关对短路不是很灵敏。热水器接地什么的都没问题。给售后打电话了,售后貌似经验老道,一听说炸了,就说报废了。需要四百元钱维修费申请一台新的。否则不管了。在此鄙视一下厂家。说好的保修一年呢?让采购和厂家进行扯皮吧。这货貌似采购价1400元左右

网友AH:
看着挺害怕,要是用电热水器洗澡还是等水烧热了,把电断了在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看着挺害怕,要是用电热水器洗澡还是等水烧热了,把电断了在洗吧。
即热的断了就是凉水了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句“千万别动,等我过来”体现了工控人的高度责任心
,安全无小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吗?洗澡造成电击是很危险的
楼主这句千万别动 等我过来,太赞了

网友AJ:
这种热水器一般功率都相当大,个人感觉不太适合家用。

网友AK: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网友AL:
真可怕 出故障不是先拉闸吗

网友AM:
目测是短路引起的吧

网友AN:
太危险了!!

网友AO:
太危险了

网友AP:
还有没有安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