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请教一个关于fft算法的问题,DFT算法与FFT算法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16-07-04):
DFT算法,是连续傅里叶变换在时域和频域上都离散的形式,将时域信号的采样变换为在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频域的采样。FT算法,是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快速算法,它是根据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奇、偶、虚、实等特性,对离散傅里叶变换的算法进行改进获得的。它对傅氏变换的理论没有新的算法发现,但是对于在计算机系统或者说数字系统中应用离散傅里叶变换,可以说进了一大步。有时间可以看看这篇DFT算法与FFT算法的优劣分析http://www.vfe.cc/NewsDetail-765.aspx 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B(2016-09-05):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