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各位看官,图中接在14,16管脚之间的电容Cblank的容量是多少呢?这个电容是IGBT管压降检测电容,316J说明书上典型容量是100PF,电容两端电压超过7V的时候,316J会报故障,并软关断11脚的脉冲输出。

在修理一台康沃G5  90/110KW的变频器时候,顺便测量了一下,该机Cblank电容是2.4nF,远大于100pF,接到二极管与14脚之间的电阻是1K,典型值是100欧姆。
一台国外某90KW变频器,Cblank的容量是400pF左右
不知道大家遇到的机器的此检测电容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叫消隐电容,就是在igbt导通到饱和压降下降到7V以下的这段时间是不检测的,时间就是由这个电容来控制的。
tBLANK = CBLANK x VDESAT / ICHG.
The nominal blanking time with
the recommended 100 pF
capacitor is 100 pF * 7 V / 250 μA
= 2.8 μsec.
这个是316j给出的计算公式。

网友B:
蓝海华腾的是2.4NF,100R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变频器功率多大啊,应该是大功率的吧!
以前修理不少316j驱动的变频器,不过都没注意测量过这了电容的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啦以前只知道这个电容的大概作用,这回知道名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