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英威腾点评:

1、试用客户期待效果
  Goodrive200A变频器在CJS 型智能视觉计数系统控制纸垛运输带的起停,保证每垛纸板都能被完全扫描,且扫描完成后准确稳定的出传送带。主要解决的问题:
   (1)与已有传送带速度匹配
   (2)起停位置正确

2、试用结果反馈
    Goodrive200A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简单方便,具有连续稳定运行的能力且无噪音产生,电机自学习简单可靠,保护参数完善,控制端子接线方便且方式可自由选择使得兼容性更好。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属作者所有,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英威腾Goodrive200A 在CJS 型智能视觉计数系统的应用

一、摘要
CJS 应用于包装印刷工业,不需接触纸板,即可准确统计整垛纸板数量并打印标签和报表。
功能:1、通过视觉特征识别,实现纸板计量准确
     2、可实现托盘运输,减少点数、捆扎、堆叠工序
     3、出入库快速准确,可实时打印
     4、降低劳动强度,减少人力和辅料成本
     5、与客户交货实现“零”误差,降低投诉率
     6、无接触测量,避免纸板多次搬运,减少损耗
     7、本系统占地面积小,缩减工作空间

二、应用说明
Goodrive200A主要在本系统中控制纸垛运输带的起停,保证每垛纸板都能被完全扫描,
且扫描完成后准确稳定的出传送带。由于是在已有的物流系统上改造,且原有的传送带为电
机带动减速机再带动传送带,所以最简单的方法为使用变频器带动电机调速与原有传送带速
度匹配。(经现场调试运行变频器的频率为15Hz)

三、工艺流程
在此主要介绍传送带工作流程,光电检测纸垛是否到达上一级传送带尾,如果到达则
PLC 给变频器运行命令,纸垛在传送带上继续移动,直到扫描位,PLC 停止运行命令,同时系统开始扫描纸板,扫描完成后PLC 给变频器运行命令,纸垛出传送带,待到光电检测纸垛已出传送带则PLC 停止运行命令。完成一垛纸板扫描进入等待下一纸垛。

四、现场照片

五、传送系统参数与设置
1、Goodrive200A 修改的参数:
功能码 名称        参数值
P00.00 速度控制模式 2
P00.01 运行指令通道 1
P00.10 键盘设定频率 15
P05.01 S1端子功能选择 1
P05.13 端子控制运行模式 1
2、传送系统控制回路:
3、传送系统PLC 程序

六、系统调试
主要解决的问题
1、与已有传送带速度匹配
2、起停位置正确
解决方法:
1、首先输入电机参数,准确的参数自学习,设置好基本参数,检验电机运行性能,是否过
热是否有杂音,观察电机运行性能和稳定性。通过反复的运行,利用转速检测器,通过
调节变频器自带的电位器与现场传送带速度匹配。
2、调节好变频器参数且运行稳定后,通过手动遮挡光电开光的方式观察变频器的动作是否
正确,正常后再联机运行传送纸垛观察变频器动作状态是否无误。连续运行24 小时查
看变频器运行稳定情况以及发热情况和是否有噪音。

七、总结
Goodrive200A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简单方便,具有连续稳定运行的能力且无噪音产生,电机自学习简单可靠,保护参数完善,控制端子接线方便且方式可自由选择使得兼容性更好。

网友A:
CJS 型智能视觉计数系统   还是不错的!
西门子S7-200的PLC,步科的驱动器,英威腾的变频器!
如果能介绍一下,光电检测扫描部分就好了!
不过什么纺织市场部的一张人名的照片,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B:
小英,国产变频器看好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支持!反应真够快的,手滑,上传图片选择错误表情,不过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C(2018-10-22):
这个视觉瓦楞纸计数的设备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