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求普及,电压互感器的接线方式有哪些,最好有图 谢谢

网友A:
百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B:
我记得刚刚学电工时,就重点学互感器了……随便一本基础电工的书都会有的

网友C:
最常见的是星形,还有开口三角的。。

网友D(2016-07-04):
电压互感器接线接地、相位等必须按严格的接法,并且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严禁短路。所以不要小看电压互感器接线方式。电压互感器电力系统中通常有四种接线方式,我就不一一详细讲解了http://www.vfe.cc/NewsDetail-1113.aspx看完这个保证你全学会了

网友E(2016-09-05):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楼上也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