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请问axis_enable和P_ON,P_OFF的作用和用法,还有这些是不是系统默认的指令开关,还有没有其他系统的默认指令开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同时问一下这个图里面的P_ON和P_OFF同时在的情况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同时问一下这个图里面的P_ON和P_OFF同时在的情况是什么意思

说明上面我调试好了,这段程序暂时不用,使用P_OFF隔离。

那天我要用了,删除P_OFF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