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小弟愚笨,请教各位中断指针(像1001,)如何在GX developer软件中如何输入?

网友A:
点击母线左侧,然后键盘直接输入Ixxx,输入范围取决于你所使用的机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母线左侧试过单击鼠标左键和双击鼠标左键,都无法输入1001,但是输入P0就完全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输入的字符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FX1s机型,跟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直接输入中断地址1001就可以吗?

网友B:
1楼的前一个字符是字母“I”,顶楼的好像是数字“1”;
FX1s不清楚是否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输入I001是可以的~

网友C:
看手册,是否按照三菱格式输入

网友D:
fx1s是没有中断的

网友E:
不是1001,是I001。I表示中断。

网友F:
被1和I给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