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在很多高手编写的plc程序里都有使用英文!

楼主(2016-06-02):
看到在很多高手编写的plc程序里都有使用英文的标签名,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比较便利和拼写?

网友A:
个人习惯或者设备是出口的。

网友B:
英文好的肯定一般用英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英文式的标签编程的时候会方便点吧,毕竟不需要来回切换输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件悲伤的事,英语不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根本不是切换问题,Windows系统输入法可以设置默认中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指令输入需要切换成英文的吧

网友C:
有些地方是不能用中文的,比如形参

网友D:
主要习惯吧,用中文得经常切换输入法
现在为了大家方便都改中文定义变量,还得去适用

网友E:
人家会英语,咱们不会。